楼主(2014-08-16):
如题:怎样将PLC内部定时器的时间转换成0.0秒显示;

如:omronPLC用TTIM 700 #99999 当定时器出发运行 20ms=2.0S ; 25ms=2.5S ; 250ms=25.0S  ,问题是怎样将定时器的 XXXX 毫秒/ms 转换成XX.XX 秒/S显示在屏幕上?请高手赐教!
PRO-FACE屏

PS:我是想将PLC定时器的数值 毫秒 在屏幕上显示为带小数点的秒加毫秒;如定时间当前时间是230ms 在屏幕上转换成23.0S显示?

网友A:
比如1000MS是1秒 哪么你就不是除1000了等于1了 如果你置个时间是1秒 里面 弄个1000倍就是1秒了 四则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1000MS是1秒 哪么你就不是除1000了等于1了 如果你置个时间是1秒 里面 弄个1000倍就是1秒了 四则运算
我是想将PLC定时器的数值 毫秒 在屏幕上显示为带小数点的秒加毫秒;如定时间当前时间是230ms 在屏幕上转换成23.0S显示?

网友B:
屏上的数字格式设定十进制

网友C:
弱弱的问下230ms为啥等于23.0S啊?

网友D:
(20ms=2.0S ; 25ms=2.5S ; 250ms=25.0S ) 这个????
用什么屏啊?设置一位小数。最好个截图传上来。

网友E:
回复 网友D:
PLC内部用浮点数计算,计算后就带小数的数值。然后触摸屏上显示对应的数据(显示的数据类型要选择浮点数)即可。

网友F:
屏上直接设定小数点后面的位数就行了;

网友G:
如果是三菱的屏可以直接设小数位。其他的可以通过plc运算在中间存储区,然后显示存储区即可。

网友H:
直接在触摸屏上设置小数点后的位数就行了

网友I:
加个小数点,糊弄人就行了。

网友J:
这个问题很简单,按上述办法办

网友K:
回复 网友F:
7楼技巧已然学到,感谢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