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C动作的疑问

楼主(2014-08-16):
意图:比较简单,按下按钮启动C动作,将三个I/O域的输入值进行大小比较并输出最大值。
在全局脚本的C脚本里面建立一个项目函数------就是“比较函数”,然后在C动作里面调用。可以用,正确。
我的问题是:能不能在全局脚本里不建立也不调用项目函数,但是在C动作里面直接编辑并用这个“比较函数”,语句如下,但是会提示出错如图。

#include "apdefap.h"
void OnClick(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 lpszObjectName, char* lpszPropertyName)
{
#pragma option(mbcs)
double Max (double i,double j,double k);
double i,j,k,max_temp;
i=GetTagFloat("V1");
j=GetTagFloat("V2");
k=GetTagFloat("V3");
max_temp=Max(i,j,k);
SetTagFloat("Maxvalue",max_temp);

}
double Max (double i,double j,double k)
{
double Maxvalue;
if  (i>=j&&i>=k)

Maxvalue=i;
if  (j>=i&&j>=k)

Maxvalue=j;
if  (k>=j&&k>=i)

Maxvalue=k;
return Maxvalue;
}

网友A:
很奇怪,#include "apdefap.h"是C脚本必带的头文件,一般来说不会在这个地方报错,基本上说明不是你后边的语句问题。看你错误代码提示的是:这个模组函数太多了,你试试用注释屏蔽掉一部分语句再试试。我开WINCC还要先开虚拟机,太麻烦,你自己按照这个思路试试吧。记得看错误提示语句。
但是看你的程序,我有个问题,你要调用外部函数,不引用头文件真的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调用外部函数是指全局脚本里面的项目函数,还是主函数外面的函数。嗯,无论哪个,头文件我都没动过,都是直接在下面写的。难道C动作必须调用全局脚本里面的函数?不能再C动作函数的主函数下面直接写?
一天了,真的很想知道为什么

楼主:
整个就这些。A1,A2,A3,是建立的内部变量用于I/O域,是输入三个进行比较大小的数。。A4,是用于输出比较的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说的调用外部函数是指全局脚本里面的项目函数,还是主函数外面的函数。嗯,无论哪个,头文件我都没动过,都是直接在下面写的。难道C动作必须调用全局脚本里面的函数?不能再C动作函数的主函数下面直接写?
一天了,真的很想知道为什么
C语言扔了好多年了,都用的很少,不过我记得,在一个项目中我做一个子程序,然后在主程序中调用,我需要在头文件中加入对这个子程序的调用,我看你的函数里面有对另一个子程序的调用,所以我做了猜测。你可以这样试试,不调用外部函数,把这个外部函数定义到你现在的主程序里面,看能不能编译通过

网友B:
实际上,Wincc中包含的C脚本与C还是有较大的区别的,例如:不能在函数中创建函数,不能通过变量的地址传递来传递参数,等等。

Regards
+10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不能嵌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