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6):
中央空调的冷水循环泵发烫用冷水泼电机上,马上蒸发了,测量电流30千瓦的电机电流高大69A这是咋回事请高手指导感恩不尽

网友A:
很有可能是轴承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中央空调的冷水循环泵发烫用冷水泼电机上,马上蒸发了,测量电流30千瓦的电机电流高大69A这是咋回事请高手指导感恩不尽
  目前是电机过电流,机身温度高。最好来张照片,泵有很多种。你使用的P/P是一体式的还是电机和泵是联轴器连接的?
  我来说说后一种P/P,P/P能停机吗?应该是一开一备的吧?把电机脱离负载空载运行检查电机的轴承有没有噪音(听音器没有的话找个穿心开刀),检查电机运行时有没有震动,看看空载时电流多大,如果排除了电机的问题那就直接拆P/P检修。当然要先确认管路时通畅的。

网友C:
检查电机轴承;检查电机的进水口和出水口水道。停机降温,不要扩大事故。

网友D:
主要检查轴承,还有看下出水口是不是完全打开了。用水泼电机上冷却,真亏你做的出来,轻微可能电机壳开裂,严重电机进水漏电烧毁。

网友E:
楼主的水泵在选型、阀门配置上可能有点问题,请参考以下网页,也是讨论水泵过载方面的问题。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89150&page=1

网友F:
我也遇上了
目前降频使用,在怀疑轴承

网友G:
两条路 查负载 查轴承

网友H:
    以经验来看,多为机械故障.

网友I:
有3个原因:
         1:泵体的轴承或轴有问题和叶片
         2:电流表或互感器出问题了
         3:过热继电器的问题
百分之90都是机械部件出的问题

网友J:
检查联轴器与轴承

网友K:
1、首先要明确是在用的设备还是在调试的设备,在用的设备,要检查电机轴承是否异常、联轴器同心度是否变化和出水量是否有明显增大。
2、如果是新上的离心泵,首先看水泵扬程,是不是跟实际高程相符,如果设计扬程高于实际太多,水泵出口流量就会增加很多,电流就会随之上升,可以关小出口阀开度试试,看电流是否有变化。
3、有条件的话,观察出水口实时流量,跟泵的额定流量是否相符,这是最直接的办法(在排除机械故障的前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