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6):
我在现场有一MP277的人机界面需要更改,但原先的还不想覆盖掉,想上传做个备份再更改,但发现通过以太网、S7ethernet、mpi/dp都无法进行回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的这款人机界面未使用MMC卡。

网友A:
找厂方要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现场有一MP277的人机界面需要更改,但原先的还不想覆盖掉,想上传做个备份再更改,但发现通过以太网、S7ethernet、mpi/dp都无法进行回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的这款人机界面未使用MMC卡。

需要当时下载程序勾选启用回传才能上载,否则你只能使用ProSave软件来备份你的触摸屏程序,这种备份的程序将只能用于下载到同型号屏中,不能用于画面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真被说中了,不能修改,只能备份,原因是没有MMC卡吗?

网友C:
C大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是你厂家下载时没有选入启用回传功能;

网友D:
保护知识产权了,,呵呵

楼主:
现在是用台式机可以通过PING指令找到触摸屏,但却无法备份,提示检查设置、设备、电缆。

网友E: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用ProSave也备份不了,这才头大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一起等高手给我们结果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一起等高手给我们解决方法吧!

网友F:
可以上传可编辑画面程序前提有存储卡,下载时选择允许回传,否则只能通过prosave备份,可恢复到同型号屏,无法编辑。

楼主:
已经成功的备份画面了,看来想上传画面就是要有MMC卡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