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7):
二极管1N4000系列可以代换1N4148吗?

网友A:
1N4148是开关二极管,不能用1N4000系列的整流管代换。

网友B:
在频率低的地方可代换,4148比4000便宜

网友C:
最好别代换。1N4148的管压降比1N4000的低。前面有人说了,1N4148是开关管,所以器开关特性优于1N4000。一般的1N4148都使用在开关电路里或者是模拟电路中的钳位,是数字电路中的元器件,而1N4000使用在整流电路中的功率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别代换。1N4148的管压降比1N4000的低。前面有人说了,1N4148是开关管,所以器开关特性优于1N4000。一般的1N4148都使用在开关电路里或者是模拟电路中的钳位,是数字电路中的元器件,而1N4000使用在整流电路中的功率器件。
谢谢。
采购给我买了1N4007回来,不想多说,先放着。

网友D:
1N4148的工作频率可达200KHz,1N4000系列最高工作频率为1000Hz

网友E:
不建议代替

网友F:
引用 楼主:
二极管1N4000系列可以代换1N4148吗?
     1N4148用于高频小电流场合,充当开关管.电流毫安级.
      1N4000用于整流,电流达到1A以上.
     我们的机器上的电磁铁线圈(1.7A左右)续流二极管,新公司某人用1N4148,很快烧坏.后用1N4007,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