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柜控制器问题

楼主(2014-08-17):
大家好,有个问题请教大家,煤矿企业地面无功补偿柜,690V额定电压无功柜,2路电流互感器采样,合闸以后功率因数只显示0.3几,控制器自动投也就投了一路,手动投能正常,甚至到1.0,请问一下,是控制器有问题,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导致设备不自动投,谢谢

网友A:
不了解;或可先看看参数设置如何。

网友B:
什么型的控制器 ?控制器参数设置是否正确?设备投入运行多久?你说的那情况是一开始就存在的还是现在才出现的?采样是否正确?
不好意思问得有点多?

网友C:
首先确认接线有没有问题
0.3几的功率因数不太可能
然后确认控制器设置好没!

网友D:
电流信号和电压信号不能同相的..这个要记得..

网友E:
电容能用控制器手动投入就要看设置和检测了

网友F:
信号采集问题,查线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采样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是两组采样,因为柜体属于两边都有,参数设置没有问题,是一开始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我试过手动,手动都可以,自动不行

网友G:
回复 楼主:
按照你所描述:手动没问题。手动投入后,功率因数能够提高,功率因数能够满足要求。说明你的接线是没有问题的。控制器显示参数也是没有问题的。
自动不能投入,就是参数设置的问题了,看是否无功功率门限设置的过大。

网友H:
同意8楼观点

网友I:
我想原因有:
1,电压、电流采样信号不正确,存在同相现象,电压电流不能同相:电压L1,L2,那么电流L3;
2,手动投入并不经过补偿控制器,你说的2路电流采样,不知道是不是有几个电容补偿柜?
3,控制器设置不对;
4,控制器输出没有电源给接触器线圈。
还是按思路仔细查查吧,补偿电容柜不是很复杂。

网友J:
先按控制器选择到手动然后安下健检查接触起和控制器上指示灯能不能动作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我想原因有:
1,电压、电流采样信号不正确,存在同相现象,电压电流不能同相:电压L1,L2,那么电流L3;
2,手动投入并不经过补偿控制器,你说的2路电流采样,不知道是不是有几个电容补偿柜?
3,控制器设置不对;
4,控制器输出没有电源给接触器线圈。
还是按思路仔细查查吧,补偿电容柜不是很复杂。

讲得很明确的

网友L(2014-09-17):
控制器电压设置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