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7):
恢复原件后电压有30v 还有-5v 感觉到有点高。变压器响的厉害开关管发热,谁知道开关变压器的输出电压是多少现在修过了不敢上机试啊急~~~~~~~~~~~~~~~~~~~~~~~~~~~~~~~~大神们快来

网友A:
开关管发热,看看栅级电阻阻值,就那么几个原件,应该不难

网友B:
看看3844 6脚的驱动波形有没有异常

网友C:
想问楼主的机器是不是三晶的?

网友D:
3844的6脚到开关管G极电阻值多少

网友E:
看下是不是有短路才会影响开关管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