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总是报警

楼主(2014-08-17):
济南华丰板材开卷校平棍花剪切生产线 HFC-2X1300 进板伺服电机总是报警,请同行帮忙分析。

网友A:
总是报警啊,那是哪坏了吧,得找个大师傅做个全面检查。
问题问大了!

网友B:
这个要看具体报什么警,可以根据代码提示等找其对应的手册查找。

网友C:
报警代码是什么,这很重要

网友D:
你至少要描述下现象,报警代码,你做了什么处理,处理后效果

网友E:
根据报警代码查找相关手册确定报警内容后处理。一般都是机械部分出问题比较多。

网友F:
把伺服驱动器型号报上来,还有报警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帖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帖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代码 只是报警 然后整个流水线停止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明天发给你  谢谢呀

网友G:
伺服是什么品牌!一般报警有过载!过流!因外围有机械卡死导致!编码器外围线路接触不良!

网友H:
什么牌子的伺服啊?驱动器上是有代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