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4-08-18):
如果我想电机以25hz的速度运行,通过三菱fx2n的输出模块给变频器5v模拟信号,这个程序怎么写?to k0 k? k8000 k1可以这样写入吗,我主要不知道bfm什么意思,选第几单元

网友A:
你可以参考三菱特殊模块使用手册,上面有现成的例子。

网友B:
BFM 是模块的缓冲寄存区。

楼主:
我就是不清楚该选哪个区?

网友A:
手册上说的非常清楚,你只要认真看一下肯定回弄清楚的。

网友C:
     学会看手册,妙哉,大部分信息都会有.模块应该为D/A型输出模块.

网友D:
请仔细阅读三菱特殊模块手册

网友E:
2DA与4DA是不一样的;

网友F:
看懂关键的地方就行了
送合适的数值

网友G:
首先你要确定你的DA模块的模块号,比如PLC后第一个模块,那么模块地址就是0,然后就是读写BF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你要确定你的DA模块的模块号,比如PLC后第一个模块,那么模块地址就是0,然后就是读写BFM了,
是读写到10#以后的bfm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你要确定你的DA模块的模块号,比如PLC后第一个模块,那么模块地址就是0,然后就是读写BFM了,
是读写到10#以后的bfm吗
   找个手册,上面有说明.应该是写到BFM,即缓冲区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