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8):
修理开关电源需要带载吗?

  修理由384x系列振荡芯片构成的开关电源,一般来说,是可以为电源/驱动板独立上电,进行检修的,稳压反馈信号往往取自+5V供电,在与MCU断开连接时,也就是说,开关电源是在近乎空载(此时驱动电路也因断开与IGBT的连接,而处于空载情况下)的。也因为稳压反馈信号是取自+5V的,从道理上讲,即使是空载,+5V及其它各路输出,也能维持一个稳定的电压值。
   以上只是经验推论。
   近修一台MCS410型75kW变频器,工作现场上电后跳Eroc1故障,不能复位。现场测主电路没有问题,判断故障出在驱动或电流互感器及后续电路。拆回机器后,就将电源/驱动板拆下,想着先行检测驱动电路的问题。为电源/驱动板送入500V直流电源,一上电,嘿,问题来了。500V直流电源中串有两只60W灯泡,上电后,灯泡闪亮,电路板上电源指示灯也跟着闪烁。电源空载情况下,只有开关管击穿或直通才有这种情况啊(此时不串入灯泡的话,开关管往往上电就炸了)。赶紧停电,测开关管等元件,均无异常。
细看此板驱动电路,一大片大个头的电解电容,原来驱动电路所需的六路正负电源,皆因1000uF/35V电容进行滤波。想着问题根源可能在这儿了,可能是电源起振瞬间,这12只电容吸取能量,导致灯泡发光,而由此使开关电源供电电压跌落而导致电源停振,形成灯光的闪烁。——开关电源原本就是好的嘛。
将灯泡拆除,直接为电源/驱动板送入DC500V供电,嘿,+5V电源指示灯还是闪烁,电源真的有问题了?由数字表测+5V电源输出,波动剧烈,低至2点几伏,高至14V以上,吓了一跳,这种情况,如何也不敢接入MCU主板进行故障检修了,需得先将电源修复正常才好。
冷静下来分析,——开关电源原本是好的嘛,上电后能显示Eroc1故障。怎么可能会突然坏得了呢?细看稳压电路结构,反馈电路中光耦的3、4脚并接于3844的1、2脚,1、8脚之间接有上拉电阻。与常规的反馈信号输入2脚的电路有所不同,但分析其稳压控制原理,也是可行的,控制反应上更为快捷。因为控制反应上快捷了,是否+5V就不能空载呢?想到这里,找到一只20Ω3W电阻,接到+5V输出端,上电,嘿,好了。连接MCU面板及显示面板,正常显示了。
虚惊了一场。开关电源原本是好的嘛。开关电源不能空载的电路,至今碰到了两例,一例为麦格米特55kW变频器,一般即本机。空载出现间歇振荡,而又查不出故障原因时,可以为其加入负载再试,也许就解决问题了。同时要形成一个观念,变频器开关电源,也是需要带载的,空载,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旷野之雪
2014年8月18日星期一

网友A:
谢谢咸工,长见识了。
一直不知道变频器的电源也有需要带载启动的。

网友B:
还真没碰到过啊 谢谢咸工

网友C:
这种属单端反激式开关电源,有二个小特性容易被忽略。1输出电压必然是波动的,有人可能会说我测得5.03V纹丝不动啊,这是你认识不够,当用小数点后三位、四位的表测时就是波动的。
2反馈那路不能完全开路无负载(试想无负载时,升高了的电压无泄放降不下来如何反馈?)。有人可能又会说我的机不插主板无负载也正常啊,这也是认识不够。不插负载不等于无负载,TL431的分压取样回路就是负载,由于其工作电流只需UA级,分压电阻取得很大也是正常工作的,取得太大了就接近无负载了。
这种情况版主查下:滤波电容容量很大?接TL431分压的二电阻之和大于30K?给我点反馈信息,有时也要设计点小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手头已无原机型。滤波电容大,为1000微法两只,TL431分压电阻,并不大,可能为两只1k或3K的。

楼主:
“1输出电压必然是波动的,”这种认识是对的。即便是线性稳压电源,也能用示波器测得“混于”直流中的高频率小幅度纹波。电压不可能稳在一个点上不动,有小幅度的超调量,又形成小幅度的回落。所谓直流,即是几乎看不出脉动的脉冲动直流,只有电池电源能称作纯直流。整流后稳压直流电源,只能称为是可以忽略脉动成分的直流。

网友D:
其实开关电源主要是靠电感充放电,如果后级没有负载放电,电感上的电能会越来越多,所以一般在开关电源输出单端可以看到并联的假负载,1-2K左右的电阻。5V电源的话负载还要小,之前测量电源正负有没有接错线短路,结果发现5V两端才30多欧,以为开关电源坏了或者是接错线路,结果发现好的开关电源也是这样,这就是并联的假负载。

还有其实开关电源的电感有两种工作模式,一种是电流连续模式,一种是电流断续模式。

网友D:
关于反馈的问题,其实我遇到的不少3844都是将2脚接地,其实说白了,1-2脚就是一个误差放大器,直接将信号接入1脚,其实就是用了外部的误差放大器,如果你外部的误差放大器反馈大的话,可以省掉内部的放大器。

网友C:
滤波电容大就要求假负载要略大,负载达到几十MA电流就完全足够了,自损功耗大也不行。从各种机上来看,这个电容大多为470-1000UF,当然与不同主板的功耗有关。这个电容过大是有敝无利的。

网友E:
此贴可加精,版主帖子果然不一样。

网友F:
又跟楼上的(含咸老师)学了不少新知识,谢谢分享。

网友G:
“空载出现间歇振荡,而又查不出故障原因时,可以为其加入负载再试,也许就解决问题了。”------学习了!
曾经修过1台时代的变频器,电源和驱动在1个大板上,电源的384x及其周边电路在1个小板上。故障是变频器面板不显示。查,是384x间隙振荡,电压脚电压来回波动。把开关变压器付边除取样那路外,全部断开,还是如此,所有元件查遍了,没问题,只剩下开关变压器了,也就不了了之,只能换板解决了。
这个电源是否就是这种情况呢?有时间的话,很值得把这个已经报废的班子再修修啊!

网友H:
空载不能正常启动原因主要有两点:
1、高频开关变压器初级电感量取值偏小
2、次级返馈供电绕组圈数不足(这是最主要一点,只要加多—两圈即可)

网友I:
看了咸工的帖子,受益匪浅,谢谢了。

网友J:
谢谢,长见识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H:
这是设计时考虑的问题,不是维修考虑的。空载时,开关电源一般处于电流断续模式,占空比过宽导致电压升高,过窄又导致电源起不来。

网友K:
咸版出品 必为精品

网友L:
学习了,咸老师作品多精品

网友M(2014-10-26):
引用 网友A:
谢谢咸工,长见识了。
一直不知道变频器的电源也有需要带载启动的。
exjjkkgffhjjui

网友N:
学习了!谢谢咸老师!

网友O(2014-11-28):
开关电源的假负载是为了保证芯片384x的正常工作电压,如果没有这个最小负载,空载时正脉宽度为零 ,负绕组(给3842供电)电压能量极低,无法正常工作,出现频繁启动电源现象,表现为电压忽高忽低
我们生产开关电源  适配器     工控电源  楼宇对讲电源  广告电源  型材电源 防雨电源  监控电源 电源裸  等电源产品  承接电源OEM开发   淄博捷朗;

网友P(2015-01-04):
新手学习,谢谢分享资料!

网友Q:
回复 网友C:
有开关电源需要假负载,有的不需要。假负载用水泥电阻好。灯泡有感性

网友R(2015-07-10):
学习了,好知识。

网友S(2015-11-09):
又学习了很多知识。谢谢楼上诸位。

网友T:
看了咸工的帖子,受益匪浅,谢谢了

网友U(2017-12-07):
谢谢咸工,对于变频器开关电源和市面上卖的开关电源我一直不解。可以空载供电!不过维修彩电的开关电源要带负载,否则电压升高,烧坏彩电里面的电路,彩电开关电源分它激式和自激式两种。自激式开关电源必须加假负载,否则电压升高烧毁机内电路。

网友V:
先不插主板的好处是,当开关电源反馈消失,或反馈电路有问题时防止一上电烧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