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8):
一直为1或者一直为0的时候不计数,这个怎么实现啊?

网友A:
上升沿或下降沿~

网友B:
   取上升沿或下降沿或两个边沿都用上.
   上升沿:0-->1
   下降沿:1-->0

网友C:
那就用下降沿吧

网友D:
计数器指令好似不用管他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怎么区别先为1再为0呢,先0后1不算次数

网友E:
呵呵;计数本来就是从0~1时加一,你一直保持ON的话是不会加上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怎么区别先为1再为0呢,先0后1不算次数
  取下降沿即可.
  不用上升沿.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怎么区别先为1再为0呢,先0后1不算次数
  取下降沿即可.
  不用上升沿.
在一段时间内(需设定)对输入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取,能保证计数准确。

网友G:
采用沿触发

网友H:
上升沿与下降沿信号相反,只不知第一次计数是什么情况。

网友I:
你应该认真的学习一下时序图

网友J:
计数器的计数口,只接收上升沿和下降沿的信号,常开常闭不触发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