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

楼主(2014-08-18):
脉冲当量是什么呢,怎么设置的,有详细资料的可以发一份,伺服是2500线的
脉冲当量是不是假设的,假设一个值然后计算齿轮比,确定齿轮比反过来就对应当时的假设量

网友A:
脉冲当量是指发出一个脉冲后伺服电机旋转产生的距离,即行程,一般为0.01mm左右。或更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怎么知道的,我用的2500线伺服,怎么确定脉冲当量,或者需要知道哪些参数去确定脉冲当量

网友B:
我理解为精度.就是你希望一个脉冲走多少距离或者旋转多少度.0.1,0.01都可以,根据这个算电子齿轮比.

网友C:
脉冲当量可以通过伺服驱动器调整,2500线编码器就是伺服电机转一转返回2500脉冲,你可以调整伺服的电子齿轮比,如1000脉冲那么电子齿轮比就是2:5,然后你计算电机转一圈的机械位移比如是100mm,那么一个脉冲的机械位移就是0.1mm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这么说吗,假设一个当量去然后去推算电子齿轮比

网友D:
脉冲当量就是一个脉冲走的位移,是你的机械的最小精度,这个值由设计者给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