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8):
本书具有非常详尽的指令系统说明,书中对所有的指令都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针对指令列举了相应的编程实例,使学习者能尽快地掌握指令的应用方法;强调实际应用,给出了S7-300/400PLC的一些实用性很强的应用实例,以提高学习者对S7-300/400PLC工程应用的认识。

网友A:
好书,在科技金书网有吗,给介绍一下目录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金书网、当当、京东、亚马逊等网店都有的。
目录:

前言
第一章可编程序控制器的基础知识1
第一节PLC概述1
一、 PLC的产生与发展1
二、 PLC的特点3
第二节PLC的组成3
第三节PLC的工作原理7
第四节PLC的硬件基础9
一、 PLC的I/O模块9
二、PLC的配置11
第五节PLC的软件基础11
一、系统监控程序11
二、用户应用程序12
第六节PLC的性能指标及分类14
一、按结构形式分类14
二、按功能分类15
三、按I/O点数分类15
第二章西门子公司常用系统简介16
第一节SIMATIC PLC 控制器16
一、 SIMATIC S720016
二、 SIMATIC S730016
三、 SIMATIC S740017
第二节工业通信17
一、 工业以太网18
二、 现场总线PROFIBUS18
三、 ASi 电缆连接19
第三节人机界面19
第四节SIMATIC 工业软件19
一、 STEP 719
二、 顺序控制编程软件 S7GRAPH21
三、 状态控制编程软件 S7HiGRAPH21
四、 高级编程语言 S7SCL21
五、 SIMATIC WinAC Basis22
六、 SIMATIC ProTool/Pro23
七、 HMI SIMATIC WinCC23
八、 PCS 7 过程控制系统24
第五节驱动技术24
一、 低压电动机24
二、 SIMOVERT MASTERDRIVES变频器25
三、 标准变频器25
四、 SIMOREG直流调速器25
第三章S7300/400 PLC的硬件配置26
第一节S7300的基本组成26
一、 S7300的概况26
二、 S7300的系统结构26
三、 S7300模块诊断与过程诊断28
第二节S7300的功能模块29
一、 S7300的CPU29
二、 S7300的数字量模块30
三、S7300的模拟量模块31
四、S7300的电源模块32
五、数字量的I/O编址32
六、其他功能模块33
第三节S7400系统简介33
一、 S7400的系统结构34
二、 S7400的优点34
三、 S7400的通信功能35
第四节机架与接口模块35
一、机架35
二、接口模块36
三、错误诊断36
四、冗余设计37
第五节S7300/400扩展机架的配置与说明38
一、S7300系统扩展38
二、S7400系统扩展42
三、组态51
第六节多CPU处理及CPU模块52
一、多CPU处理52
二、CPU模块的元件52
第四章S7300/400 PLC的常用指令54
第一节S7300/400 PLC编程基础54
一、编程语言54
二、数据类型55
三、存储器区域57
四、寻址方式60
五、编程的一般规则65
第二节S7300/400 PLC的指令系统65
一、位逻辑指令66
二、 比较指令73
三、 转换指令75
四、 计数器指令83
五、 数据块指令87
六、 逻辑控制指令89
七、 整型数学运算指令98
八、 浮点运算指令104
九、 装载和传送指令112
十、 程序控制指令117
十一、 移位和循环移位指令130
十二、 状态位(LAD)指令140
十三、 定时器指令144
十四、字逻辑指令158
十五、 累加器(STL)指令164
第五章西门子编程软件STEP 7168
第一节STEP 7编程软件的使用简介168
一、STEP 7概述168
二、STEP 7标准软件包168
三、STEP 7的授权168
四、STEP 7的安装和硬件接口169
五、STEP 7的编程功能170
六、STEP 7的硬件组态与诊断功能170
第二节硬件组态与参数设置171
一、项目的创建与项目的结构171
二、硬件组态172
三、CPU 模块的参数设置175
四、数字量输入模块的参数设置175
五、数字量输出模块的参数设置176
六、模拟量输入模块的参数设置176
七、模拟量输出模块的参数设置176
第三节定义符号177
第四节创建逻辑块179
一、块文件179
二、逻辑块的创建180
三、程序编辑器窗口的结构180
四、程序指令输入181
五、程序下载和上传183
第五节仿真软件使用与说明185
一、与“真正”PLC的区别186
二、起动仿真189
三、S7PLCSIM的使用193
四、故障排除提示196
第六节调试200
一、用变量表调试200
二、用编程状态调试203
第七节故障诊断206
一、故障诊断的基本方法206
二、用快速视图和诊断视图诊断故障207
三、调用模块信息诊断故障209
第八节显示参考数据210
一、参考数据的生成与显示210
二、交叉参考表210
三、程序结构211
四、赋值表212
五、未使用的符号212
六、不带符号的地址213
第六章S7300/400用户程序结构与编程214
第一节用户程序的基本结构214
一、用户程序中的块214
二、用户程序使用的堆栈216
三、STEP7编程方式217
第二节功能块与功能的调用218
一、局域变量的类型218
二、功能块与功能的调用218
第三节数据块222
一、数据块的生成与使用222
二、数据块中的数据类型223
第四节多重背景224
一、多重背景功能块的生成224
二、多重背景功能块的编程225
三、在OB1中调用多重背景227
第五节组织块与中断处理228
一、中断的基本概念228
二、组织块的变量声明表229
三、日期时间中断组织块(OB10~OB17)229
四、时间延时中断组织块230
五、循环中断组织块230
六、硬件中断组织块231
七、背景组织块231
八、起动组织块OB100/OB101/OB102232
九、故障处理组织块233
十、同步错误组织块234
十一、常用OB组织块的使用举例235
第六节常用模拟量的处理258
一、模拟量模块的用途258
二、模拟量寻址260
三、模拟输入量的规范化264
四、模拟量输出的规范化265
第七节在STEP7 中实现PID控制267
一、 概述267
二、 PID系统控制器的选择271
三、 布线272
四、参数赋值工具介绍272
五、 在用户程序中实现273
六、 功能块介绍274
七、 功能块举例290
第七章S7300/400的通信及网络291
第一节通信及网络基础291
一、数据通信方式291
二、信道和信道参数293
三、传送介质294
四、网络传输设备295
第二节通信网络结构297
一、网络概述297
二、网络体系结构——IEEE802参考模型和ISO标准297
三、数据通信的网络拓扑结构301
四、现场总线303
第三节S7300/400的通信网络304
一、工业自动化网络304
二、S7300/400的通信网络305
三、通信的分类307
四、MPI全局数据通信307
五、MPI网络的组建308
六、MPI网络组态310
第四节PROFIBUS概述313
一、PROFIBUS的组成313
二、PROFIBUS的物理层313
三、PROFIBUSDP设备的分类314
四、PROFIBUS的通信协议314
五、基于组态的PROFIBUS通信316
第五节执行器传感器接口网络319
一、ASi的寻址模式320
二、ASi网络接口部件320
三、ASi主站模块321
四、从站模块321
五、ASi的主从通信方式323
六、ASi的工作模式323
第六节点对点通信324
一、点对点通信处理器与集成的点对点通信接口324
二、ASCII Driver通信协议325
三、3964(R)通信协议325
四、用于CPU 31xC2PtP点对点通信的系统功能块326
第七节工业以太网327
一、工业以太网介绍327
二、工业以太网的网络方案328
三、工业以太网的交换技术329
第八章PLC工程应用开发330
第一节工程设计原则330
第二节需求分析331
第三节硬件设计331
一、PLC机型选择331
二、确定容量参数332
三、系统软、硬件选择333
第四节软件设计333
一、控制程序的设计333
二、控制系统的设计335
第五节系统调试336
第六节可靠性设计338
一、影响现场输入给PLC信号出错的主要原因338
二、影响执行机构出错的主要原因338
三、硬件可靠性设计338
四、软件可靠性设计341
第七节编程实例与工程应用342
一、简单编程实例343
二、运料小车控制系统380
三、水塔水位控制384
四、四节传送带控制系统386
五、电梯控制系统390
六、 机械手控制系统线性程序设计399
第九章常见故障现象与原因分析404
第一节常见故障的检查与处理404
一、常见故障的总体检查与处理404
二、电源故障检查与处理404
三、异常故障检查与处理404
四、通信故障检查与处理405
五、I/O故障检查与处理405
六、定期检修406
七、PLC的故障处理407
第二节常见问题及解答407
一、如何将二线制测量传感器连接到模拟量模块、紧凑型CPU或C7设备407
二、S7300模拟量输入模块测量温度时的测量误差408
三、把一个PT 100温度传感器连接到SM331408
四、将HART测量传感器连接到常规的S7300模拟输入模块是可行的409
五、有关SM 335正确接线的信息409
六、怎样理解S7400数据的存储及存储容量,如何查找CPU的存储器参数409
七、如何利用OB81判断电源故障410
八、如何能在不重新起动系统的情况下,改变PUT和GET SFBs(SFB14、15)的ID参数411
九、使用系统功能块SFB12和SFB13(BSEND BRCV)时应注意些什么411
十、为什么具有诊断功能的数字输出模块SM4227BL的外部故障灯(EXTF),在清除输出与地短路的情况下仍常亮412
十一、当测量值为“7FFF”时,如何分辨是断线故障还是测量值溢出412
十二、为什么尽管插入一块新的备用电池还出现电池故障信号412
十三、何时更换S7300/400控制器的备用电池412
十四、当采用交流电源供电时,应该选择哪种电源进线断路器413
十五、当24V电源过载时S7400有何反应,电源模块又如何反应413
十六、300系列以太网CP模板有什么不同413
十七、SIMATIC S7300/400如何使用BSEND BRCV确保数据传输的一致性415
十八、哪些IP地址与哪些子网掩码相互兼容415
十九、如何在TCP/IP网络中分配IP地址和子网掩码416
第十章西门子PLC远程访问诊断方案418
第一节基于Modem拨号的TeleService418
第二节基于互联网的TeleService418
一、有线连接方式418
二、无线方式(CDMA/GPRS)建立VPN425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金书网、当当、京东、亚马逊等网店都有的。
目录:

前言
第一章可编程序控制器的基础知识1
第一节PLC概述1
一、 PLC的产生与发展1
二、 PLC的特点3
第二节PLC的组成3
第三节PLC的工作原理7
第四节PLC的硬件基础9
一、 PLC的I/O模块9
二、PLC的配置11
第五节PLC的软件基础11
一、系统监控程序11
二、用户应用程序12
第六节PLC的性能指标及分类14
一、按结构形式分类14
二、按功能分类15
三、按I/O点数分类15
第二章西门子公司常用系统简介16
第一节SIMATIC PLC 控制器16
一、 SIMATIC S720016
二、 SIMATIC S730016
三、 SIMATIC S740017
第二节工业通信17
一、 工业以太网18
二、 现场总线PROFIBUS18
三、 ASi 电缆连接19
第三节人机界面19
第四节SIMATIC 工业软件19
一、 STEP 719
二、 顺序控制编程软件 S7GRAPH21
三、 状态控制编程软件 S7HiGRAPH21
四、 高级编程语言 S7SCL21
五、 SIMATIC WinAC Basis22
六、 SIMATIC ProTool/Pro23
七、 HMI SIMATIC WinCC23
八、 PCS 7 过程控制系统24
第五节驱动技术24
一、 低压电动机24
二、 SIMOVERT MASTERDRIVES变频器25
三、 标准变频器25
四、 SIMOREG直流调速器25
第三章S7300/400 PLC的硬件配置26
第一节S7300的基本组成26
一、 S7300的概况26
二、 S7300的系统结构26
三、 S7300模块诊断与过程诊断28
第二节S7300的功能模块29
一、 S7300的CPU29
二、 S7300的数字量模块30
三、S7300的模拟量模块31
四、S7300的电源模块32
五、数字量的I/O编址32
六、其他功能模块33
第三节S7400系统简介33
一、 S7400的系统结构34
二、 S7400的优点34
三、 S7400的通信功能35
第四节机架与接口模块35
一、机架35
二、接口模块36
三、错误诊断36
四、冗余设计37
第五节S7300/400扩展机架的配置与说明38
一、S7300系统扩展38
二、S7400系统扩展42
三、组态51
第六节多CPU处理及CPU模块52
一、多CPU处理52
二、CPU模块的元件52
第四章S7300/400 PLC的常用指令54
第一节S7300/400 PLC编程基础54
一、编程语言54
二、数据类型55
三、存储器区域57
四、寻址方式60
五、编程的一般规则65
第二节S7300/400 PLC的指令系统65
一、位逻辑指令66
二、 比较指令73
三、 转换指令75
四、 计数器指令83
五、 数据块指令87
六、 逻辑控制指令89
七、 整型数学运算指令98
八、 浮点运算指令104
九、 装载和传送指令112
十、 程序控制指令117
十一、 移位和循环移位指令130
十二、 状态位(LAD)指令140
十三、 定时器指令144
十四、字逻辑指令158
十五、 累加器(STL)指令164
第五章西门子编程软件STEP 7168
第一节STEP 7编程软件的使用简介168
一、STEP 7概述168
二、STEP 7标准软件包168
三、STEP 7的授权168
四、STEP 7的安装和硬件接口169
五、STEP 7的编程功能170
六、STEP 7的硬件组态与诊断功能170
第二节硬件组态与参数设置171
一、项目的创建与项目的结构171
二、硬件组态172
三、CPU 模块的参数设置175
四、数字量输入模块的参数设置175
五、数字量输出模块的参数设置176
六、模拟量输入模块的参数设置176
七、模拟量输出模块的参数设置176
第三节定义符号177
第四节创建逻辑块179
一、块文件179
二、逻辑块的创建180
三、程序编辑器窗口的结构180
四、程序指令输入181
五、程序下载和上传183
第五节仿真软件使用与说明185
一、与“真正”PLC的区别186
二、起动仿真189
三、S7PLCSIM的使用193
四、故障排除提示196
第六节调试200
一、用变量表调试200
二、用编程状态调试203
第七节故障诊断206
一、故障诊断的基本方法206
二、用快速视图和诊断视图诊断故障207
三、调用模块信息诊断故障209
第八节显示参考数据210
一、参考数据的生成与显示210
二、交叉参考表210
三、程序结构211
四、赋值表212
五、未使用的符号212
六、不带符号的地址213
第六章S7300/400用户程序结构与编程214
第一节用户程序的基本结构214
一、用户程序中的块214
二、用户程序使用的堆栈216
三、STEP7编程方式217
第二节功能块与功能的调用218
一、局域变量的类型218
二、功能块与功能的调用218
第三节数据块222
一、数据块的生成与使用222
二、数据块中的数据类型223
第四节多重背景224
一、多重背景功能块的生成224
二、多重背景功能块的编程225
三、在OB1中调用多重背景227
第五节组织块与中断处理228
一、中断的基本概念228
二、组织块的变量声明表229
三、日期时间中断组织块(OB10~OB17)229
四、时间延时中断组织块230
五、循环中断组织块230
六、硬件中断组织块231
七、背景组织块231
八、起动组织块OB100/OB101/OB102232
九、故障处理组织块233
十、同步错误组织块234
十一、常用OB组织块的使用举例235
第六节常用模拟量的处理258
一、模拟量模块的用途258
二、模拟量寻址260
三、模拟输入量的规范化264
四、模拟量输出的规范化265
第七节在STEP7 中实现PID控制267
一、 概述267
二、 PID系统控制器的选择271
三、 布线272
四、参数赋值工具介绍272
五、 在用户程序中实现273
六、 功能块介绍274
七、 功能块举例290
第七章S7300/400的通信及网络291
第一节通信及网络基础291
一、数据通信方式291
二、信道和信道参数293
三、传送介质294
四、网络传输设备295
第二节通信网络结构297
一、网络概述297
二、网络体系结构——IEEE802参考模型和ISO标准297
三、数据通信的网络拓扑结构301
四、现场总线303
第三节S7300/400的通信网络304
一、工业自动化网络304
二、S7300/400的通信网络305
三、通信的分类307
四、MPI全局数据通信307
五、MPI网络的组建308
六、MPI网络组态310
第四节PROFIBUS概述313
一、PROFIBUS的组成313
二、PROFIBUS的物理层313
三、PROFIBUSDP设备的分类314
四、PROFIBUS的通信协议314
五、基于组态的PROFIBUS通信316
第五节执行器传感器接口网络319
一、ASi的寻址模式320
二、ASi网络接口部件320
三、ASi主站模块321
四、从站模块321
五、ASi的主从通信方式323
六、ASi的工作模式323
第六节点对点通信324
一、点对点通信处理器与集成的点对点通信接口324
二、ASCII Driver通信协议325
三、3964(R)通信协议325
四、用于CPU 31xC2PtP点对点通信的系统功能块326
第七节工业以太网327
一、工业以太网介绍327
二、工业以太网的网络方案328
三、工业以太网的交换技术329
第八章PLC工程应用开发330
第一节工程设计原则330
第二节需求分析331
第三节硬件设计331
一、PLC机型选择331
二、确定容量参数332
三、系统软、硬件选择333
第四节软件设计333
一、控制程序的设计333
二、控制系统的设计335
第五节系统调试336
第六节可靠性设计338
一、影响现场输入给PLC信号出错的主要原因338
二、影响执行机构出错的主要原因338
三、硬件可靠性设计338
四、软件可靠性设计341
第七节编程实例与工程应用342
一、简单编程实例343
二、运料小车控制系统380
三、水塔水位控制384
四、四节传送带控制系统386
五、电梯控制系统390
六、 机械手控制系统线性程序设计399
第九章常见故障现象与原因分析404
第一节常见故障的检查与处理404
一、常见故障的总体检查与处理404
二、电源故障检查与处理404
三、异常故障检查与处理404
四、通信故障检查与处理405
五、I/O故障检查与处理405
六、定期检修406
七、PLC的故障处理407
第二节常见问题及解答407
一、如何将二线制测量传感器连接到模拟量模块、紧凑型CPU或C7设备407
二、S7300模拟量输入模块测量温度时的测量误差408
三、把一个PT 100温度传感器连接到SM331408
四、将HART测量传感器连接到常规的S7300模拟输入模块是可行的409
五、有关SM 335正确接线的信息409
六、怎样理解S7400数据的存储及存储容量,如何查找CPU的存储器参数409
七、如何利用OB81判断电源故障410
八、如何能在不重新起动系统的情况下,改变PUT和GET SFBs(SFB14、15)的ID参数411
九、使用系统功能块SFB12和SFB13(BSEND BRCV)时应注意些什么411
十、为什么具有诊断功能的数字输出模块SM4227BL的外部故障灯(EXTF),在清除输出与地短路的情况下仍常亮412
十一、当测量值为“7FFF”时,如何分辨是断线故障还是测量值溢出412
十二、为什么尽管插入一块新的备用电池还出现电池故障信号412
十三、何时更换S7300/400控制器的备用电池412
十四、当采用交流电源供电时,应该选择哪种电源进线断路器413
十五、当24V电源过载时S7400有何反应,电源模块又如何反应413
十六、300系列以太网CP模板有什么不同413
十七、SIMATIC S7300/400如何使用BSEND BRCV确保数据传输的一致性415
十八、哪些IP地址与哪些子网掩码相互兼容415
十九、如何在TCP/IP网络中分配IP地址和子网掩码416
第十章西门子PLC远程访问诊断方案418
第一节基于Modem拨号的TeleService418
第二节基于互联网的TeleService418
一、有线连接方式418
二、无线方式(CDMA/GPRS)建立VPN425

五、 SIMATIC WinAC Basis
这个Basis是什么东西,难道是不是Basic?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basic,就是basis。
“SIMATIC WinAC Basis是一种基于PC的控制解决方案,适用于解决小型控制任务以及典型的PC任务。具有较高的性价比。SIMATIC WinAC Basis具有控制功能和技术功能以及用于可视化、数据处理和通信的标准应用程序。软件运行环境为Windows NT操作系统。对于苛刻和具有严格实时要求的任务,可采用SIMATIC WinAC RTX。它可直接安装在Windows NT下,其增强的实时性能保证对控制部分具有确定性响应。”
这是书里相关的一段文字,没写太多,不知道可否解除你的疑虑。

网友C(2014-12-09):
值得一买

网友D:
从目录看,书还是不错的

网友E:
从目录来看,这本书还是不错的。

网友F(2015-06-19):
我还以为有PDF格式的可以下载那   整了半天啥也没有啊  那还看个毛线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有可能是过期了,如果需要试读的话可以留邮箱,我通过邮件发给你。

网友G: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 50394308@QQ.com

网友H(2022-07-30):
在科技金书网有咩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