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自整定的实现

楼主(2014-08-18):
工控们好,本人最近一直在做PID温控;未使用PLC,直接用上位机写的脚本执行;目前手动修改参数加热、制冷精确控温已经基本没什么问题;可是,目前最困扰我的是如何实现一键式PID自整定;不需要人工修改PID的参数;只要整定下,即可计算出最优的PID参数从而实现自学习的功能?望各位高手前辈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关注中,同样期待大侠的回答来学习,另外问一下楼主你使用上位机实手动修改参数实现PID如没有通过PLC控制,是采用的通讯方式实现上位机和温控仪的数据交换吗?

网友B:
问题是提出来了,但是没有条件和状态的说明。你是说制冷的温控吗?那么PC输出地什么信号?温控执行器是什么东西呢?即便是PID闭环调节器在PC里做,但是温度实际值的反馈信号是怎么进到PC里的?传感器是什么性质的(热偶或热阻)?而PC的输出是什么性质的?是模拟量输出?还是数据通讯?还是脉宽调制式脉冲?执行器是什么性质的?等等。这些条件和状态,对于你的闭环调节器的参数都是有影响的。

网友C:
您好 我做的系统跟你的有点类似 我也是在上位机上用的PID进行温控 没有经过PLC 我用的上位机组态软件里面就自带一个PID控制器 希望能跟你交流交流 我的QQ:945615361  楼主QQ多少?

网友D:
   这个弄出来,可以用做产品,通用自整定式PID控制器.

网友E:
建立专家库 采用模糊PID在线自适应控制策略

网友F(2014-11-01):
现在的DCS本身都带有自整定功能。

网友G(2019-09-09):
https://morvanzhou.github.io/tutorials/machine-learning/sklearn/
你可以用python语言调用谷歌机器学习库,逐步缩小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