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8):
信捷变频器在用内置PID进行恒压供水时,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网友A:
第一,连接PID的输入给定参数;
第二,连接PID的反馈输入参数;
第三,使能PID;
第四,运行。并通过PID参数的调整,实现最理想的调节和稳定状态。

网友B:
1 PID使能,2PID的给定值,3给定值接口,4反馈值,5反馈值接口,6PID系数,7积分时间,8微分时间,9反馈增益,10反馈偏置,需要多次调整才能达到最佳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了,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弄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