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关电源的正负端上并联电容滤波

楼主(2014-08-18):
24V开关电源被变频器、伺服谐波污染,在正负端并上1微法的电容是否可以滤波?具体见下图:

网友A:
有这个想法就试试吧

网友B:
我没记错的话变频器的干扰以高次谐波为主,用电容的话应该用很大很大的。还是用电抗器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就是因为高频所以才用小的电容。

网友D:
首先,谐波污染的根源是使用了非线性负载所致,所以,根本的解决方法就是把产生谐波负载的供电线路与对谐波敏感的负载供电线路分开。
其实除开将供电线路分开,还是有其他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比如说使用有源滤波器和无源滤波器。
楼主所说的并电容,其实也是一个方法,缺陷在于电容是无源滤波器,不能受控,容量一定,只能过滤一种谐波成分,对于不同频率的谐波无能为力。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这个并电容确实没有效果,现在的办法是用屏蔽双绞线,效果目前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