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8):
双值电容单相电机可以接入单相220v输入仨相输出的变频器吗?如果可以,怎么接线?如果不能接,为什么?

网友A:
当然不能直接接。单相电机是需要启动绕组的。把启动绕组去掉,然后,用外力带动单相电机转起来,再调变频器频率,单相电机才能正常运行。所以根本不可能。而且变频器虽然是单相输入,但输出是三相的,所以与单相电机也不配套哇。

不行呀。

楼主:
但事实上,我接上去了,电机也可以转,就是不知能用多久,很困惑!不知怎么去解释,按原理是不能接的。

网友B:
lz实验好了告诉结果啊,能行的话以后就不用去买专用变频器哦。

网友C:
我有单相电机变频器哦。

网友D:
楼主拍几张照片来围观下吧。

网友E:
输出三相接单相能用?期待楼住的后续报道。

网友F:
单相马达的启动原理就是接通具有正弦波的交流电源,依靠电容器换相产生旋转磁场。
现在的问题是变频器本身,不缺相报警吗?不平衡报警吗?

网友G:
你那个电机,本来就是三相电机

楼主:
我这个电机不是三相电机,是单相双值电容电机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双值电容单相电机可以接入单相220v输入仨相输出的变频器吗?如果可以,怎么接线?如果不能接,为什么?
   当频率很低的时候,怎么样啊?双值电容,回路电流很小,还能带得动负载吗?亦或空载(轻载),有实际应用价值吗?

网友A:
单相电机如果变频驱动,必须要对电机改造。玄机在启动饶祖,变频其阻抗也变。

网友I:
电流不平衡.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电机不是三相电机,是单相双值电容电机
楼主,7楼的担忧竟然没出现?传个图看看,我也和7楼有同感。

网友K:
回复 网友C:
还真没见过呢!发点资料看看!

网友C:
ENC易能品牌变频器
型号:EDS-A200-2S0007
功率:0.75 KW
特征:本款为单相220V输入,单相220V输出。仅适用于单相220V电机变频调速用。
保修:正规售后保修18个月。购前请询问货期,以免耽误您的生产。
------------------------------------------------------------------------------------------
严重注意:单相220V可调速的电机一般内置有一个电容,防止启动电流过高用。
装任何变频器进行调速,一定要将电机原有的电容拆除

产品介绍
采用独特的单相电机矢量控制算法,实现对单相电容启动式异步电动机的控制。 低频启动力矩大(100%的额定力矩,普通运行低频基本无力矩)。 实现对电机0.5HZ至50HZ的无极调速。 电机使用效率与传动的驱动方式相比可提高20%~50%(传统驱动方式不用变频,效率视功率及质量而定,范围为40%~60%)。 支持各种启、停方式,自由选择。 内置简易PLC功能,可实现用户对负载的分段控制。 (标配未配通讯,通讯可定制自由通讯或MODBUS协议)。
产品属性
应用领域: 小功率的单相电容启动式感应电动机的变频调速控制与改造。    例如:空调室外机、冰箱压缩机、洗衣机、电风扇等。 使用单相电容启动式感应电动机的风机、水泵、电动工具以及其他类似电气设备。
其他说明
功率范围:0.2~3.7KW 再大功率需特殊申请,标准产品只能到3.7KW

网友H:
    罩极式单相电机应该可以用.

网友L:
现在有些国产变频器厂家有单相输出的产品了,不过都是小功率的。
2000年左右为了增加黄金首饰的车花面亮度,想提高车花机转速,跟一个浙江的变频器厂家沟通过,有变频电源,那个用在单相多台电机的车间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后来新买的车花机是三相电机的,就放弃了,没再试验。

网友M:
现在的变频器实际上可以在输出端开发模式转换用来驱动单相电机。

网友H:
      有点走进死胡同了.
      我公司现在有2台变频电源,一台三相,一台单相的.
      单相的只应到两个频率点:50HZ,60HZ.

楼主:
我错了,这台电机接了变频器之后,因为我临时有事没有监控离开,两个小时后,电机烧掉了,欣林牌子的变频器没有任何报警,回头我仔细看了一下电机其实是三相电机加电容接成单相电机使用的。变频器不可以拖动单相电机,这是结论。

网友C:
你的结论错了,你看用什么变频器,频率跳到多少hz,我以前用变频器带单相电容电机60w的 用了1年都没问题呢。
而且现在出了专门带单相电机的变频器,得把电容去掉,靠变频器来启动转矩的。

产品介绍
采用独特的单相电机矢量控制算法,实现对单相电容启动式异步电动机的控制。 低频启动力矩大(100%的额定力矩,普通运行低频基本无力矩)。 实现对电机0.5HZ至50HZ的无极调速。 电机使用效率与传动的驱动方式相比可提高20%~50%(传统驱动方式不用变频,效率视功率及质量而定,范围为40%~60%)。 支持各种启、停方式,自由选择。 内置简易PLC功能,可实现用户对负载的分段控制。 (标配未配通讯,通讯可定制自由通讯或MODBUS协议)。
产品属性
应用领域: 小功率的单相电容启动式感应电动机的变频调速控制与改造。    例如:空调室外机、冰箱压缩机、洗衣机、电风扇等。 使用单相电容启动式感应电动机的风机、水泵、电动工具以及其他类似电气设备。
其他说明
功率范围:0.2~3.7KW 再大功率需特殊申请,标准产品只能到3.7KW

网友N:
回复 网友A:
我在某宝上看到有做单相进单相出的,有需拆电容跟不拆电容之分,不知这个东西技术成熟么,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75669我在这个贴里问过,但没什么人回答,

网友A:
嗯,关于单相变频电机的问题,n年以前就有探讨。理论上是没问题的,实际上需要变频器和电机都要做些工作。

我认为,主要是单相电机的启动和启动后甩掉启动绕组的问题。变频器调速本身的变频调速没有问题,问题就在启动绕组,没有不行,有了带着变频不行(调压没问题)。

因为没用过(没接触过单相电机的变频器调速),所以只是自己的认识。参考。

网友O:
可以用,网上有接法。我也试过

楼主:
回复 网友O:
楼上的师傅,我的变频器是单相220输入,三相220输出的,能告诉我怎么接线吗?或者画个草图给我,谢谢了!

网友P:
其实这是把单相电机接在三相电路中,电机是可以转的,但电流是多少?

网友N:
发错,不知道怎么删除,改个这个,不好意思

网友N:
回复 网友A:
不用拆电容的也有的就那一个店里,比拆电容的贵一点,照你这样说是骗人的?有个小功率的东西想买个这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