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8):
电工口诀(五十)
低压验电笔判断交流单相电路故障的方法
交流验电用电笔,亮为火线不亮地。
电路故障可检查,通电测量火和地。
亮灭正常查设备,电路断开不可疑。
若是两端都不亮,电源火线已脱离。
若是两端都发亮,零线断裂或脱离。

电工口诀(五十一)
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直流电压的方法
测量之前先调零,量程选择要适中。
确定电路正负极,并联接线要搞清。
黑色表笔接负极,红色表笔要接正。
若是表针反向转,接线正负反极性。

电工口诀(五十二)
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直流电流的方法
测量之前先调零,量程选择要适中。
确定电路正负极,串联接线要搞清。
黑色表笔接负极,红色表笔要接正。
若是表针反向转,接线正负反极性。

电工口诀(五十三)
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导体直流电阻的方法
测量电阻选量程,选完量程再调零。
两笔短路看表针,不在零位要调整。
旋动欧姆调零钮,表针到零才算成。
旋钮到底仍有数,更换电池再调整。
接触一定要良好,阻大两手要悬空。
测量数值保准确,表针最好在格中。
测量完毕关电源,旋钮旋到电压中。

电工口诀(五十四)
用指针式万用表判断电容器的好坏
电容好坏粗判断,万用电表可承担。
使用电阻乘K档,表笔各接一极端。
表针摆到接近零,然后慢慢往回返。
到达某处停下来,返回越多越健康。
到零不动有短路,返回较少有漏电。
开始测量表不走,电容内部线路断。

电工口诀(五十五)
用充、放电法判断电容器的好坏
电容好坏粗判断,充放电法可承担。
电容两端接直流,少许时间就掐断。
导体点接两个极,有无火花注意看,
有火为好无火坏,同种火大更饱满。

电工口诀(五十六)
交流钳型电流表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交流钳型电流表,电流检测离不了。
安全使用防触电,绝缘手套要戴好。
不可测量裸导线,量程选择很重要。
导线位居口中心,测量数值最可靠。
钳口只容一相线,多芯电缆测不了。

电工口诀(五十七)
低压单相电能表的选择(上)
单相交流电能表,计量用电不可无。
显示数值千瓦时,百姓俗称它为度。
计算用电总电流,千瓦总数乘以五。
选择电表电流值,千瓦两倍可满足。
关注技成官方微信:jcpeixun
电工口诀(五十八)
低压单相电能表的选择(下)
标注电流有两个,括号内外各一数。
外小内大成倍数,两倍四倍都会有。
外部称为标定值,内部称为过流值。
正常使用标定值,过流使用要有度。

电工口诀(五十九)
通过电流互感器与电源相接的单相低压电能表接线方法
电流超过表数值,加接TA才能使。
L1、2接电路,流过电流实际值。
K1、K2接电表,1进3出5安值。
2孔进入电压线,连接拆开小片端。
另端连接L1,零线进出4、5端。
文章地址:技成培训网

网友A:
免费先学习了啊

网友B:
学习了但看完后好像没记住多少。

网友C:
基本上都理解
但是还是很实用

网友D:
能下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