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器故障 , 求助

楼主(2014-08-18):
该仪器存在故障,有哪位有使用或者维修经验的,请联系,谢谢的
现象看6楼
这台仪器是AB的

网友A:
是个什么玩样 像个屏呀 要说详细点 兴许大空能帮你

网友B:
呵呵,至少也要讲一下仪器用途,型号,仪器如何工作,故障位置,仪器故障之后提供的报警信息。

网友C:
把设备的型号,故障现象说清楚大家才能帮你啊。

网友D:
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E:
这个描述估计没人能帮你

楼主:
就是一台固化仪器,根据外部提供的信号进行处理,但是目前就是接收不到外部的压力信号,可能是电脑硬件部分有问题
,外部传感器本身没有问题。

网友F:
这表没用过,不过我觉得这种类似的表一般不容易坏,遇过好几次现场接线接触不良或参数引起故障的,楼主找找说明书看下吧,当然仪表出问题也有很大可能的

网友G:
查下压力传感器外围的线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有这方面的经验吗?如能协助解决 定将酬谢。可以联系531316046 QQ

网友H:
说不清楚,怎么帮你呀!

网友F: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没有说明书我想帮你也帮不了你。现在尤其是老外的东西,没说明书调着根本没法下手。

网友I:
这个是汽压还是什么压,我感觉像是硬件的问题,是不是外部压力正常,但机器检测不到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