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8):
变频器驱动板那上电后发出 咚咚咚的声音  挺有规律的   面板也没显示。。。控制板和面板测试过了都是好的,,,纯粹新手。连积分也没有,,,只是求助各位前辈。。

网友A:
那里发出是继电器声音吗?先看开关电源正常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电时候听见继电器声音正常。。。之后就开始这个声音了。。。电源指示灯灭以后就不响了。。。

网友B:
风扇有没有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风扇没问题。好好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只能是接触器的声音了啊

网友C:
先换接触器  再查开关电源

网友D:
响声应该来自驱动板上的电感元件。有线圈的元件,在电流有谐波的状态下,因为电磁力的作用产生谐振发声。

网友E:
现在变频器面板没有显示,应该是开关电源部分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