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8):
变频器驱动板那上电后发出 咚咚咚的声音  挺有规律的   面板也没显示。。。控制板和面板测试过了都是好的,,,纯粹新手。   求助前辈。。。

网友A:
电源有故障,建议你在当地找变频器维修人员处理。

网友B:
没显示故障,问题是输出有短路,电源一直处于振荡状态

网友C:
一下答案仅供参考(纯属搞笑,如感觉不适可飘过)
1、上电视碰巧有人敲门或上楼梯。。。
2、幻觉
3、变频器休眠了在说梦话
4、里面有某种生物在开party。。
5、变频器在逗你玩
等等等等,,,,,
如果以上都不是可能是开关电源问题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再去看看开关电源   谢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出有短路不是会报故障代码么?不太懂,,,希望前辈耐心知道一下,,,致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在学着修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学着维修,,,前辈指导一下

网友D:
不会是继电器吸合释放声吧?可能楼主声词用得不准确。

网友E:
开关电路没启振吧,看下开关管驱动IC  UC3844这类的,8脚有没输出5V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说的是开关电源次级输出有短路

网友F:
电流部分有问题,有元器件坏了导致起振电压刚升高就被拉低。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