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8):
 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我最近用FX3u 128MR plc做了一个项目,用了FX2N 16EYR扩展输出模块10个,程序用输出地址到Y335,可是我在调试程序的时候,最后一个输出模块的地址Y320-Y337变成了和Y0-Y17同时输出,是不是cpu只能读9个模块,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直接接10个是不行的
加电源模块或者用个模块过度下

网友B:
最多可以连接8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师们,能说具体一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接10个是不行的
加电源模块或者用个模块过度下
手册是要求这样的,但为什么不报警,或禁止输出,让Y0-Y17有输出太不应该了。

网友D:
加10EYR  内部24V电源容量不够的啊,
加到5个就不够了,中间要加扩展单元电源才可以
128+10*16=288在说你已经超出了FX3U的控制规模,他最大点数只能到256点。如果加CC-LINK 的话可以到384点
建议你是用N:N 通信用
主站
产品名称 型号 数量 标准价格 小计 备注
1 基本单元 FX3U-128MR/ES-A        1
2 扩展单元 FX2N-32ER-ES/UL        1
3 扩展模块 FX2N-16EYR-ES/UL 5
从站
No. 产品名称 型号 数量 标准价格 小计 备注
1 基本单元 FX3U-16MR/ES-A      1 GX Developer Ver8.25B 版本以上
2 扩展模块 FX2N-16EYR-ES/UL  1
3 功能扩展板 FX3U-485-BD  2

这样的配置可以满足你的控制点数

网友E:
呵呵;用了十个16点扩展?
还上上Q系统吧;

网友F:
小型的一体机是有点数限制的,不是想加多少就能控制多少的,那样的话,厂家开发出来的模块机没人买了。
整个控制系统推倒重来,更换三菱的Q系列模块机或者西门子的S7-300系列模块机。

网友A:
控制那么多,你的数据区 中间点够用吗?

网友G:
用的模块超了,选型错误
选型的时候应该发现的啊,3U在明显位置已经说明了最大点数只支持256点的

所有的小型机,几乎都只支持256点的IO

网友H:
换Q系列的。

网友I:
还是用国产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各位老师们的热心回帖,原来我们公司有这个系统控制的是8台机,老板为节约成本让我做控制10台的,每台机要22个控制点,我做这个也没有经验,向老师们学习!我们公司还计划安装100台这样的单机,哪位有经验的老师给推荐一套物美价廉最好是国产的系统,一般的工控产品都能达到要求。按照老师们的指点我去实验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中间的数据我都是重复利用的

网友J:
国产的应该都有
选比较常见的好些

网友I:
回复 楼主:
小型机点数 都是有限制的 256个啥 的  如果超出限制 只能是用通讯方式带扩展更多模块 国产海为 可以轻易实现这一点 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再者就是你更更高性能的CPU 来实现对IO点数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