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8):
  饮料厂里的套标机上的切标电机,增大伺服驱动器上电子齿轮比的分子,分母不变,结果伺服电机的旋转速度变快了,这是怎么回事?不是只有增大发脉冲的频率才会使伺服电机旋转速度增大吗?

网友A:
比如1/5时1000个脉冲转一圈.2/5时1000个脉冲就转两圈了。速度自然就上去了。

网友B:
改变分子,分母不变。速度自然会变快……

网友C:
计算电子齿轮分子分母是要用每个脉冲对应实际行走距离/角度来计算的,改变分子脉冲频率不变,肯定速会变化的

网友D:
呵呵;就像你家里的电费,以前是5毛一度,现在变成6毛,你一个月还是用了同样的100度电,但交的钱要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