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8):
FX系列MT型号的,接步进驱动需要5V电源但是现在都没有卖5V电源的啊,不知道大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A:
5V的电源是大把的有卖,有些步进驱动器也可以用24V串一个限流电阻使用。

网友B:
24v加一个2k电阻就解决了

网友C:
楼上正解!加2.2K电阻就可解决。

网友D:
步进驱动器使用说明书应该有说明的啊。

网友E:
难怪搂主解决不了,5V电源都买不到,还整啥

网友F:
步进驱动器的说明书中有说明的,有讲到24V 12V的接线等,串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G:
呵呵;5V的电源到处都有卖;
用24V也是可以的,串一个2K或2.2K欧的电阻就OK了;

网友H:
加2.2K电阻比加开关电源省钱,还省线。

网友I:
用24V然后串电阻吧,省事又省钱

网友J:
  买个5V的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