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8):
RT,我要在触摸屏上触发一个按钮,就会跳出密码输入键盘。什么做?听说还要输入什么脚本?昆仑的这么复杂?

网友A:
不用,只要按钮设置操作权限即可。然后去登录设置里面设置密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设置权限。我现在想知道的怎样触发登录?

网友B:
只需要一句脚本吧,logo()什么什么的?长时间不用忘了,你找帮助吧。

网友C:
昆仑通态的密码设置好像有点烦,,我也没弄好

网友D:
脚本
if !logon()=0 then
修改参数.open()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