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数据块

楼主(2014-08-18):
一直做下去:为什么可以在S7-200的状态表区看到VD12(P参数)、VD20(I参数)、VD24(D参数)按照要求变化,而在数据块区,这些参数仍然是使用PID向导建立PID控制盒时输入的数据,没有变化?
下面是我的回帖:
S7-200的数据块与S7-300完全是两回事。S7-300的数据块中的变量的值是可以用程序改写的。和S7-200的V区差不多。
S7-200的数据块只是用来给指定的地址赋初始值。在CPU运行用户程序时,S7-200的数据块中的初始值是不变的。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确实是这样子

网友B:
S7 200PLC有存储有易失性存储块(RAM)和非易失性存储块(EPROM或FLASH),程序是存储在非易失性存储块上的,在非易失性存储块上有一部份空间用来存储数据块的内容,因为S7 200PLC断电后由电容保持,而电容放电时间不会很长,所以RAM上的数据会在电容放电结束后丢失,在PLC上电后,就将存储在非易失性存储器上的数据复制到RAM上,当然这个范围可以在系统块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