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无法切换到View?求解

楼主(2014-08-18):
我用组态王6.55做好了画面、变量、和命令语言等。然后用组态王和三菱Q02 plc通过编程口(圆孔RS232)通讯,通讯不上。我就打开EZUers.ini文件,但并没有修改任何内容,之后我做的组态就切换不到VIEW状态了。但如果把设备改成三菱Q系列串口后可以切换到VIEW(看图)。如果设备选择EZSocket,命令语言只有一个时,可以切换到view,超过一个就无法切换(看图)?

网友A:
和fx的通讯过。比较简单
Q的没试过

网友B:
下一步需要学习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