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8):
,这个模块的端口的寄存器是如何设置的,求指导,刚接触这个,不是很了解,谢谢

楼主:
模块右边引线所接的寄存器有什么要求吗!!谢谢

网友A:
看模块的接口,大概说来有位变量(BOOL)字节变量(BYTE)字变量(INT或WORD)双字变量(DINT或DWORD或REAL)还可以是字符变量(STRING)与接口特性如(输入,输出,输入/输出),输入型变量是只读的,输出型变量是在模块执行结束后将结果赋于输出变量,输入/输出型变量,模块首行将输入赋值于临时变量,在模块执行结束后将临时变量的值赋于输出;一般位变量位于模块最前面时需用位指令来赋值,位变量位于非首位比如位变量前面有非位变量时可以直接以位元件赋值,而非位元件可以是直接数,也可以是变量地址或变量指针,输出变量必须是软元件或指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疑问是,这是一个S7-200的位置向导设置模块,在有端的输出口,他的寄存器的设置有什么要求呢!有什么规范,如上图的例子,他这样使用这些寄存器或者指针的原因是什么???网上 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资料!我的疑问 是这些,因为我看了两个例子,这些模块的右端的寄存器和指针的设置都不一样,但是没有解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谢谢,主要是这两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