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翻板液位计

楼主(2014-08-18):
想要用磁翻板液位计测量液位,压力10mpa,量程8.5米,安装是否方便?不考虑用别的形式

网友A:
这有什么方便不方便,不过根据实际使用经验,你要根据所测试的液体粘稠度调整磁球尺寸,还要考虑液位筒与出口位置,要不然会影响测量精度。

网友B:
这好像也跟介质的性质有关系,比如粘稠度、温热变化等有关系。

网友C:
好大压力呀 10MPA 液压呀 一般东西可以达不到这压力

网友D:
如果是常规介质(没有很强的腐蚀性),可以!8.5M,一般会做成2段,高压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