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8):
如题,前两天做了一台简单的设备,负责电气方面的,主要是加热用,两个800w的石英管,外加两个电机100w左右,总功率1800w以内,电源线用的10A的(标注上是这么多)结果开机在那里测试加热,半个小时的时间摸了一下插头接口的地方,好烫,于是乎关掉电源,断掉排查,拉出插头一看,都快烧了,估计线也不能再用了,有隐患,就把线给剪短,看看里面的线径到底有多粗,结果看了看里面的铜线,好细,而且外表面的标注也是0.75mm,另一个标注0.5mm,电流标注的也是10A,哎,遇到这种情况,无力吐槽
那个标注0.5mm的线其实就和旁边那个M6的螺丝一样粗,0.75mm的稍微大一点,旁边有两个参照:我的小拇指和一共油性圆珠笔的对比,这么细的线,都标注10A电流,我想问问生产商,假如按这个标注带动负载,万一出现火灾或事故,谁来承担责任?

网友A:
铜导线质量不好,杂质多,电阻大

网友B:
至少要1平方才行啊!不然太危险了,漆包线的皮会软掉的!

网友C:
都是些黑心的生产商

网友D:
楼主自己都说了是插头发热又不是电线发热,
别把两者弄混淆了。
1平方10A是针对家用电器,一般插板接最终电器,一米两米压降不明显,家用电器很少满负荷使用,像电磁炉 电饭煲 点吹风都是短时间负载,再说插排本来就不能长期插大功率负载,用电器跟插板说明书里面说的非常清楚。 把一平方铜芯线做保险管走60A电流都可以

网友E:
自己买个插头接线吧!

网友F:
楼主还真相信它上面所写的,打个五折还差不多!

网友G:
你买的这个插头线也太次了!我买就直接说要求线径2.5mm

网友H:
1.8 kw 也就说 8.1A 用1.5平方毫米也行,插头要好一点的那种,插座要也要较好的那种,任何接触不良都会发热烧坏器件的。

网友I:
这就是所谓的山寨

网友J:
厂家的标准就是没有标准。

网友K:
还是自己接线好。

网友L:
我每次喜欢把线放粗一点,反正不花自己的钱

网友M:
确属质量问题。买了垃圾产品。

网友N:
自己用线宁大勿小。

网友O:
导线的安全载流量也是根据导线的最大承受温度来定的!

网友P:
打个五折安全些.

网友Q:
   去年用2KW的电磁炉,买的插排(带线),线皮热的吓人,线细啦.

网友R:
呵呵;这种劣质的电缆很多的;

网友S:
多留余量啊

网友T:
公牛插座那么出名,也是0.75的线10A。民用和工业用有点差别的

网友U:
近2kW,或者用开关 不用插座,或者插头插座放大一个等级,并注意质量。

网友V:
引用 网友T:
公牛插座那么出名,也是0.75的线10A。民用和工业用有点差别的
有这么夸张?

网友W:
这种插排质量太次了啊,不可以用啊。

网友X:
中国假的太多了

网友Y:
现在的厂商为了赚钱
无语

网友Z:
现在假的多,只能以一半算

网友AA:
垃圾,这个大家都明白这个是1秒过10A可以。

网友AB:
说实话你买的这线本身就不行,3-5A还好,再大就不行了,设备用的还是买质量好的或20A的好

网友AC:
至于电线电缆把握点的话还是国标的。

网友AD:
那是指使用在10A标准的插座上,220V插座有10A和15A两种。

网友AE:
应该是插头杂质太多或是插头不稳所致~~不过1.8kw最少要用1方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