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510反馈信号

楼主(2014-08-18):
使用510变频,将4~20毫安的压力信号接到反馈上,接上的时候有,没过一会反馈会降下来,但是管道实际压力没降!下降的速度大概是三秒一变!这是啥问题?

网友A:
会不会是干扰?

网友B:
注意正反左右

网友B:
pid的参数

楼主:
线应该没问题!一捣线变送器上的显示就没了!以前从来没碰上,参数调整能说的具体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