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工请帮忙解释

楼主(2014-08-18):
(无正文)

网友A:
进线柜电流互感器
计量柜电流互感器 电压互感器
接地开关
具体的还是自己找资料看看吧!

网友B:
我就感觉奇怪了,为何接地线路上要加开关?

网友C:
接地线路上加开关,检修时接地。

网友D:
一个是三相进线电流互感器,一个是采用两线电流计量装置到感器;带熔丝的是电压互感器,也是提供给计量表的;是接地刀闸,且带指进示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就感觉奇怪了,为何接地线路上要加开关?
主要是停电检修短接三相并接地起到保护作用。停电开关断开,接地刀闸合上。

网友F:
呵呵,高压配电柜可不是低压配电柜呀,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大不了被电手麻一下。
高压柜检修的时候需要接地放电,检修的时候如果误送电,就不是手麻一下那么简单了,里面的人会直接没命的。
所以,血的教训换来了必须安装接地保护装置。

网友G:
去考个高压上岗证再搞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就感觉奇怪了,为何接地线路上要加开关?
维修的时候接地用,保障人身安全。

网友I:
4楼说的非常正确。最后一个接地刀是属于高压五防一部分。现在高压柜都有连锁装置。如果接地刀合上,你是送不上电的。

网友J:
高压与低压有很大的区别,接地刀是安全的主要技术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