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8):
有4台变频器,2台三菱,2台施耐德,施耐德的变频器输入电流正常,但是换上2台三菱变频器后输入电流不平衡,A=340,B=340,C=300

网友A:
电流是电流表显示还是变频器显示的啊

网友B:
输入的电压平衡吗?有点不平衡是正常的。

楼主:
是电流表显示,输入的三相电压也平衡,以前的2台变频器正常,更换新的三菱变频器后出现C相电流过低(A=350,B=350,C=303),2台都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C:
将电流表对调看显示是否正常,有可能电流表显示错误

网友D:
电流表指示校正过没有?

网友E:
电流表显示的不一定是对的,有可能是干扰引起的,有待用专门的仪表测量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