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地线怎么办

楼主(2014-08-19):
设备接的是三相四线,三相电给供电动机,然后另外220V控制线路是单相加一根零线,奇怪的是面板上开关还没开,其指示灯就有隐隐约约亮了一点,本来开关打上去了,指示灯会很亮会有220V,但实际我测了下开关没打上去就有5V左右的电压,后来我用万用表测了下相线和设备外壳也有关160V左右的电压,难道是漏电还是没有接地,但公司没有地线怎么办,麻烦各位说下了

网友A:
没有地线是危险的。三相四线制,其中零线与地线混用的那棵线,对地电阻必须符合规范。否则太危险。

网友B:
现在的LED指示灯确实会受到干扰,换成以前的白炽灯泡就不会亮了,你这个应该是线路比较长吧?感应电流引起的,你就是接了地亦不见得会好。

网友C:
楼上说的是一种情况
你再查一下开关位置,是不是断“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地线是危险的。三相四线制,其中零线与地线混用的那棵线,对地电阻必须符合规范。否则太危险。
零线与地线混用,难道零线和地线是接一起的吗,我们没有变压器的啊

网友D:
如考虑安全可以加个控制变压器

网友E:
有次现场柜子没有接零线,柜子上的电源灯都隐隐亮。
查出对地有120多伏,接上零线灯就没亮了

网友F:
是不是零地共用的呀!

网友G:
设备的外壳必须接地或接零,开关必须控制指示灯的相线。

网友A:
回复 楼主:
对,理论上是接在一起的,但是,往往这种制式,地线的对地电阻不合格,导致安全隐患。只要地线的对地电阻是合格的(符合国标),就是安全的。

网友H:
公用变压器的话,各用电点保护方式要统一;
5V是不是感应电压。

网友I:
想办法让机器接地,不然发生故障会烧元件的

网友J:
还是想办法接地吧。
实在不得,有几种办法可以接地,在附近寻找大型的金属支架,比如车间屋顶铁架,金属水管,或者看能否找到水泥柱里面的钢筋,良好接触之后,接到设备外壳上。

网友K:
自己做个地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