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

楼主(2014-08-19):
如图,三菱je伺服,老是报e6代码,如图,查线了各方面都没有问题,最奇怪的是断电的话所有输的参数都不会保存,在线求解,急,,,,谢谢

网友A:
是什么控制的?应该是外部控制致使其强制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控制的?应该是外部控制致使其强制停止。
位置控制的,外部没有错误啊

网友B:
是不是使用多年的设备?PLC电池换下,估计电池电压低了。所以数掉电存储区的数据会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使用多年的设备?PLC电池换下,估计电池电压低了。所以数掉电存储区的数据会丢失。
是新的啊

网友C:
如图,一张图都没看到。

网友D:
如果接线没错,可能是参数设置步骤不对,好好看看手册吧

网友E:
你们有看到图吗?

网友F:
程序数据存在哪里的?

网友G:
图呢,多看看手册,新的更好说,找售后问下原因。是不是你操作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