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9):
安川v1000变频器11kw/7.5kw报制动故障,查明为Q18的b-c击穿,不知道该管是什么型号,因此采用电路修复,用npn管,在其基极串一电阻R1,然后该电阻输入端与e极并联一电阻R2.把此电路与原电路对应接上,故障排除。特别说明,R1与R2连接点电压对e极应该在8.0v左右,否则会影响变频器的制动性能。

网友A:
R1\R2 的电阻值是多少,三极管的型号请说明。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R1 24K, R2 20K  三极管我用的是9014

网友B:
是制动电路的三极管吗,这三极管是在什么 电路是有什么作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楼主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