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下载的问题

楼主(2014-08-19):
我现在的机器有点点怪,操作人员可能要经常进入系统上传运行参数,但我又怕出问题,所以想设置为禁止下载功能。因为如果能下载程序,可能会出现误操作而引起机器运行出问题。所以就想禁止这项,但我没有找到相关的设置。有谁有这方面经验的,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机器有点点怪,操作人员可能要经常进入系统上传运行参数,但我又怕出问题,所以想设置为禁止下载功能。因为如果能下载程序,可能会出现误操作而引起机器运行出问题。所以就想禁止这项,但我没有找到相关的设置。有谁有这方面经验的,介绍一下,谢谢。

系统块中安全选项设定安全等级。

楼主:
谢谢,我也看到了这个的,但是进入设置时,安全等级里面,输入密码后,好象都可以下载和上传。我只要单一的禁止下载功能。
我再细看了一下,权限2可以禁止下载,谢谢

楼主:
再向东昌大佬请教个问题:
我如何把 MB0里的打包数据上传到以太网?比如一个工作流程完成后,我要把VB500~VB520的数据利用以太网传到到质检部电脑去?

网友B:
选安全等级,设密码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向东昌大佬请教个问题:
我如何把 MB0里的打包数据上传到以太网?比如一个工作流程完成后,我要把VB500~VB520的数据利用以太网传到到质检部电脑去?

就目前看来,Smart的以太网口还不支持标准的TCP/IP协议,与PC也仅仅实现了与编程软件之间的通讯,希望西门子以后会增加该功能。

网友C:
简单的plc,不可能有很强大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