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9):
pdf文件都看不到,文件小于1.5M的;
“docx,x.pdf”逗号用错了,要改成分号。

网友A:
可以呀,我们这边pdf文件都可以上传的呢,LZ刷新一下看看哦,然后看有提示什么信息没,或者是截个图给我看下到底是神马情况。

网友B:
pdf不行你可以压缩啊,rar肯定行

楼主:
“*如果上传失败,请点击此处”

可以是不是用的这个?

网友C:
楼主很细心的发现了一个问题,确实应该是分号才对。这样的结果就是,能上传,但是在选择列表里找不到这个文件。已通知技术,谢谢!

网友D:
我也这样,以为自己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