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9):
设备CPU为CJ1GH,使用DRM-21为主站与9个从站(1个WAGO模块,8个流量计)做DEVICENET通讯。设备使用过程中经常出现从站的流量计通讯错误(DRM-21显示D9,从站通讯超时)导致流量计重启流量控制不稳定。我使用CX-integrator自动在线进行网络扫描,只扫描到了WAGO模块,没有扫描到另外的8个流量计从站。但是流量计除时不时的报错外,其他时间是可以通讯上的。不知道为什么,请高手指教~!

网友A:
通讯出错查干扰外,降低通讯速率看看。
再就是看看程序,是不是用了很多中断或类似的要“破坏”正常的扫描周期指令(正常工作N年的不用考虑。
说起来有3-4年了,一条生产线的改造,三条传送带需要同步,不只是带速的“同步”,关键是产品的传送要同步,产品是靠传送带上凸起推动,一旦不同步,产品必废,原来是平均半月调一次,改造成自动调整,原理很简单。
为减少布线(生产线借异地安家而改造)使用DRM-DRT.
调试中发现通讯错误,报通讯超时(与楼主一样),怀疑什么就改什么,比如电源,线缆,通讯速率.....还换过CPU,加长看门狗时间,都没解决,还请过PLC厂家技术服务,也没解决,头疼死了,从没怀疑过程序,因为只有带速度高到一定速度以后才报通讯超时。
在了解到,其用三个中断处理同步问题时,提出减少或不用中断试试,理由.......

工程什么时候通过的也不清楚,一次偶然说起,得知还是取消了二路中断信号改为高速响应(还是按扫描周期工作)

理由很简单,只有一个脑袋,扫描周期被固定,通讯时间被固定,用了那么多中断,数量看三个不多,架不住电机一快,一个扫描周期内就可能成倍的来,而中断是优先的,必然要影响其他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