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灯微亮

楼主(2014-08-19):
高手们:
   我厂现有一套空调风柜控制柜,控制柜门子上的指示灯全都微亮,只有两个停止指示灯是高亮,一开始怀疑是零线接触不良引起的,查了半天也没找到原因,零线直接接到零排上故障依旧存在。此柜为总柜其中有一把分闸是控制旁边照明柜,只要断掉照明柜的断路器,指示灯就正常。请师傅们帮忙分析分析是何原因。先谢过了。

网友A:
电压不够???

网友B:
如果是LED的,因为感应电而发光的,属于正常现象。

网友C:
     测量电压.

网友D:
是该亮不亮,还是不该亮的微亮?

网友E:
是不是电压偏低啊。

网友F:
没错,有说是LED的灯,此灯如果微亮,那是有漏电流。也就是驱动开关没有完全截止关断。

网友G:
应该是感应电引起的

网友C:
   LED只要有零点几毫安的电流就会发光.

楼主:
我们这单相电压都在235V左右,不会偏低的。别的电柜指示灯都正常。

网友C:
       正常情况:两个停止指示灯是高亮,其它的灯不应该亮?
       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H:
把LED的火线单独拿出来试试

网友I:
感应电吧
这个好多柜子都有这种情况

网友J:
更坑爹的是蜂鸣器也乱叫  不报警时候一直滴滴响个不停,后来把带灯按钮灯泡换灯丝的那种  蜂鸣器我还没找到好换的

网友K:
这是高频干扰,你这设备必定有变频器,开关电源或节能灯之类的设备吧。

网友L:
柜子接地线了没

网友M:
是感应电,如果指示灯是220V的话,把指示灯的回路分开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