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触摸屏

楼主(2014-08-19):
求大神指导,,,plc与触摸屏之间怎么样通讯?用485通讯线就好的吗?plc控制一台电机,如何把电机的转速和功率显示出来?

网友A:
呵呵;触摸屏支持对应的PLC就行,通讯电缆让触的厂家配过来就能通讯上;
PLC控制的什么电机?

网友B:
请提供触摸屏的品牌,型号,PLC的品牌,型号。
触摸屏和PLC之间可以使用很多种通讯方案,关键是硬件本身具备有什么样的通讯条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厂里的师傅考我,,,问我如何把plc控制电机的转速和功率显示出来?我没回答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普通的电机,,,,今天厂里师傅问起的,我没回答出来,上工控网问下大神

网友B:
回去跟你师傅说,触摸屏+PLC+变频器即可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后来就是这么和他说的,,,他就摇摇头,,,大神,你说呢?plc+变频器+触摸屏能不能在详细点,,,那变态的老师傅我都快受不了了

网友C:
问他怎么实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问谁???

网友D:
还有别的实现方法,当然是问你师傅去呀。

网友E:
回复 楼主:
问你这个问题 的人有毛病的  哪些电机参数除非是敲上去 , 再者就是有变频器 但变频器也只是可以读出电机运行时的频率 和电流 。

网友F:
转速用个接近开关加PLC就可以测出来然后显示到触摸屏上,功率不知有没有变频器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G:
控制方案:
1、如果触摸屏,PLC,变频器都是西门子的,可以利用PLC的USS协议(485通讯)直接控制变频器,读取里面的频率,电流参数等反馈在触摸屏上。
2、多个品牌的硬件,那么必须得确定变频器支持MODBUS协议,利用此协议连接到PLC,读取里面的频率,电流参数等反馈在触摸屏上。(记得有些变频器实时数据需要在PLC转换后才能在触摸屏上显示)。
3、触摸屏直接与变频器通过MODBUS来通信,控制运行方式和设定频率,反馈电流等要求!

网友H:
plc和屏的通讯,德系一般485,日系一般422,现在也可以以太网了,使用变频器的话可以控制电机的速度,变频器可以反馈当前速度参数,使用触摸屏就可以显示咯

网友I:
如果电机不是变频控制,就在电机轴上加编码器,经高速输入口采集计算可得转速;
功率可由带通讯功能或者模拟量输出的功率表测出,发送给PLC即可。

网友J:
引用 楼主:
求大神指导,,,plc与触摸屏之间怎么样通讯?用485通讯线就好的吗?plc控制一台电机,如何把电机的转速和功率显示出来?
      通讯方法用1楼方法.
      转速用转速表显示,机械或电子式.
      功率用功率表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