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控触摸屏技术问题请教!

楼主(2014-08-19):
请教下各位师傅,如下功能应该怎么实现呀,小弟菜鸟~~ 谢啦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屏,我用一般在用的说,按钮可以用交替式按钮,保持式,或者指示灯按钮等,灯的话就是(状态)指示灯,数字显示的话用数值显示,可输入的用数值输入,菜单的话是换画面按钮。楼主需要一个触摸屏软件,这样就比较好解释了!
【方案】
如何捕捉移动瞬间?揭秘FLIR A6750+无人机精准记录数据的非凡能力

楼主:
您好,我现在用的是显控的触摸屏软件

网友B:
你哪就相当于总控制开关 如果允许就可用 不允许就禁用 这个要有PLC里把这个位地址做进去 屏上只要做1时显示可以 0时显标禁用
【方案】
台达推出MZM大功率位置驱动系统 打开大惯量精准应用之门

网友C:
找找触摸屏的视频,威纶的
【方案】
台达InfraSuite供电系统服务昆明铁路局信息机房

网友D:
不如多设置几个画面,分别显示你需要的内容。
【方案】
图尔克用于加氢站防爆区的分布式I/O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