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9):
报警AL.1A 电机配合异常,不知要怎么处理,只能更换电机吗?

网友A:
把电机型号和驱动器型号列出来看下。

楼主:
MR-J3-100B  HF-SP81   电机是旧的,看痕迹编码器好像被换过。

网友A:
HF-SP81用的驱动器是MR-J3-100A或是MR-J3-100B,这个是可以连接的,将你的伺服驱动器参数初始化,恢复出厂状态试下。

网友B:
如果有同款的电机可以换上,不报警说明是电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HF-SP81用的驱动器是MR-J3-100A或是MR-J3-100B,这个是可以连接的,将你的伺服驱动器参数初始化,恢复出厂状态试下。
换台新的电机不报警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同款的电机可以换上,不报警说明是电机的问题;
电机应该是被换编码器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电机有问题了啊

网友D:
电机一般情况下不会出问题,旋转编码器的可能性大。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一体的吧

网友F:
对下是不是编码器线接的不对啊,看起来不是什么大问题,还是编码器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F:
线没问题

楼主:
编码器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