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枢和励磁的问题

楼主(2014-08-19):
各位论坛大哥,请教下直流电机励磁和电枢的问题,有个直流电机上标注s1-t1-t2-s2哪组是电枢,哪组是励磁,我如果要换相的话应该换励磁还是电枢

网友A:
看端子的螺丝,如果不是一样的,粗的是电枢,细的是励磁。嘻嘻;

换向当然是换励磁了,电流小,切换的容量可以小。省钱省事。

网友B:
    电枢电流大,励磁电流小.
    在运行中换向的话,换电枢.

网友C:
一般工作中的并极直流电机换向一般改变转自接线方向虽然励磁电流小但电感较大反接电势较高,反应灵敏度很低,串极电机当然都可以。

网友D:
直流电机换向大多数采用电枢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