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选多大的保险丝啊?

楼主(2014-08-19):
放2A的保险丝,一上电就烧,是不是开关电源的电流挺大的啊,触摸屏和PLC的电流都很小的啊。也不放断路器了。为了实验只能接下桩头了啊。学了好长时间PLC了,自己才弄会了这么一点点啊,请大师们指教啊。

网友A:
你这个烧保险只跟负载有关系吧?

网友B:
柜子做的不错,为什么要把开关电源放在柜子外,这样既不安全也不美观,一定要选个大一点的柜子。
保险要根据负载来选取。

网友C:
接下端好使了吗,是不是与负载有关啊。

网友D:
这线槽,楼主是用手掰的吧

楼主:
自己的实验品,所以箱子小了点,线槽剪刀剪的,开关电源箱子里面装不下了啊。自己是新手。负载还没上呢,中间继电器接了线圈,还没有接常开常闭触点呢,所以负载还没有接呢。

网友E:
如果在控制回路的熔断器,得好好检查接线,有可能哪个地方短路了。控制回路的电流不可能那么大

网友F:
电源模块先不要通电你试下,不会再烧保险基本就可以说是电源模块的问题或是你的保险丝的质量要考虑下,还有你接的线路也要查查哦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线槽,楼主是用手掰的吧
好像是斜口钳剪的。

网友G:
烧的是哪个保险?

网友H:
呵呵;单信捷PLC与触摸屏也就2/30W;

网友I:
这种PLC里面没有24V输出吗,能把开关电源取消的吧

网友J:
直流负载一般都有滤波电容,上电时电容直接充电电流较大,可能会烧保险。

网友K:
打开保险能看出来是过流还是短路熔断的,测负载若无短路,换5A保险。

网友L:
2A的,只要接线正确,负载也没有接,应该不会烧啊

网友M:
你的N线也过保险啊???

网友N:
目测你的电源至少在150W-200W之间,开关电源启动时2A肯定不够,建议用5A或者10A滴

网友O:
仔细检查线路
估计有短路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应该是我的开关电源大了,换10A的就没问题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J:
直流负载一般都有滤波电容,上电时电容直接充电电流较大,可能会烧保险。

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