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9):
1.手册上讲的2.5下乘以9,这还是铝导线,但实际看他们放线的时候,至少放大了1个等级,比如15KW的电机,电流就30A左右吧,算下来4平方的铝线就够了,2.5平方的铜线也刚好,但师傅他们至少放了6个大的铜线。为什么这么没自信呢?(PS,没有穿管)

网友A:
看到这就想起了《葵花宝典》里的私房收藏篇。铝导线:2.5加三,4加四 6后加六....
楼主应该多多请教身边的师傅,经验多数时候比书本来得靠谱。
现在市场上的导线质量就不说了。

网友B:
现在的电线质量确实不怎么放心,“铜线设计升级算”基本无用。

网友C:
如果电机是七乘二十四运行,加上环境温湿高点,那么六平方线则刚好有点富余量。

网友D:
师傅下的对。我给15kW电机配电缆也是这样的,16方的(且是铜线)。用着放心。要树立做什么东西,就是给自己用的思想。用够了,用足了。百年大计。

网友E:
6平的线只是合适而已
不是不自信,是对电缆不信任,另外环境的复杂性很难讲到现场实际能过多少电流,手册上的只是理想情况下的电流

网友F:
回去把工厂供电这边书多看几遍,仔细看。看不懂,认真再看,就明白了
从头到位看,不要只看后面。 只看载流量图不如不看,选型不仅仅只有载流量这一点,绝缘材料, 允许压降,穿管环境,环境温度,导线温升,散热,还有导线系数
入下面图

网友G:
实际线径确实不够

网友H:
还要看 距离远近!远了10平方也不够用!

网友I:
大的还是好,一是线径有可能不规格,二是有可能扩容都要考虑进去!

网友J:
2.5的铝线怎么是乘以9?电工口诀上怎么是乘以5。。。。

网友K:
书是指导性的,条件是在理想化的,只能参考,布线还是要根据使用的场地,环境,用途,成本等等很多原因决定的

网友L:
      比如15KW的电机,电流就30A左右吧,铜线,我至少用10平方的线,或至少用14平方的线.

网友M:
我基本上选择大一号啊

网友N:
这个估计是考虑一些极端情况,比如电机的重载启动电压降大,或者以后电机增容后不必换电缆,我们一般设计的时候,给出的是指导性意见,就是不能低于这个值

网友O:
我也凌乱了,平时选电缆都是比算出来的值大一个型号。我刚刚查了一下设计院设计的15KW电机,选择的是YJV-4*10的电缆,长度150米。现场电缆通过桥架、穿镀锌钢管敷设

网友A:
引用 网友O:
我也凌乱了,平时选电缆都是比算出来的值大一个型号。我刚刚查了一下设计院设计的15KW电机,选择的是YJV-4*10的电缆,长度150米。现场电缆通过桥架、穿镀锌钢管敷设
有些设计院的后生还真不如有经验的土专家

网友P:
你最好做个铜导线载流量列表,背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Q:
我是选宁可大不可小啊

网友R:
回复 网友O:
现在的设计院,更不能做基准了。设计院的图多是第三方配合出的

网友S:
你最好做个铜导线载流量列表,背下来就可以了。
利拿机械,您身边最值得信赖的橡塑设备供应商!

网友T:
铝芯线够呛
要考虑多方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就想起了《葵花宝典》里的私房收藏篇。铝导线:2.5加三,4加四 6后加六....
楼主应该多多请教身边的师傅,经验多数时候比书本来得靠谱。
现在市场上的导线质量就不说了。
多谢了,不能尽信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师傅下的对。我给15kW电机配电缆也是这样的,16方的(且是铜线)。用着放心。要树立做什么东西,就是给自己用的思想。用够了,用足了。百年大计。
恩, 有时候就要有责任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电线质量确实不怎么放心,“铜线设计升级算”基本无用。
无良奸商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机是七乘二十四运行,加上环境温湿高点,那么六平方线则刚好有点富余量。
额,是连续工作,还要考虑这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比如15KW的电机,电流就30A左右吧,铜线,我至少用10平方的线,或至少用14平方的线.
好吧,以后也保守点,有一点肯定的是,电缆钱不是我出,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最好做个铜导线载流量列表,背下来就可以了。
好的,我想肯定很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还真多啊,啥子都要考虑

网友E:
设计院的15KW用4*10的走150米穿钢管这选型不是很正确吗?
考虑远距离压降,穿管电流降级,没感觉有啥问题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设计院的15KW用4*10的走150米穿钢管这选型不是很正确吗?
考虑远距离压降,穿管电流降级,没感觉有啥问题啊
这个系统是工频直驱?还是变频器控制?如果是前者,就罢了。如果是后者,就不是很好。为什么要把电缆长度搞这么长呢?增加了线损。既浪费能源,也提高了制作成本。还制造了很多不必要的后患。

网友D:
关于电缆线选型,我不会依赖于经验和口诀之类的行规,查表选型,安全可靠。不会出现选型的失误和错误。反之,出现问题以后也是如此,有电缆线的型号和制造商,反查它的技术指标,并对照应用现场的实际技术指标,去分析是否是线选错了。

网友U:
楼主,还有名话:高温九折铜升级,导线二三四八七六折勿记;前面的2.5下乘心九指的是单根导线,铜升级的意思是2.5的铜线可以按照4的铝线,你所说的口决可用在民用配电方面
电机导线选择可用:二点五二四为三,六上均五往上算,百二返百逐级减;意思是2.5的导线可以是4KW包含4KW以下的电机配线,四平方的导线可以是5.5KW包含5.5KW以下的电机配线,六平方的导线可以是11KW包含11KW以下的电机,当然这个也是指的铝导线,同样适用铜升级,不过这个也是一些经验数据,在选择导线时需考虑环境比方说环境温度允许最大温升、负荷类型比如AC-3、导线材质比如说国标与非标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设计院的15KW用4*10的走150米穿钢管这选型不是很正确吗?
考虑远距离压降,穿管电流降级,没感觉有啥问题啊
这个系统是工频直驱?还是变频器控制?如果是前者,就罢了。如果是后者,就不是很好。为什么要把电缆长度搞这么长呢?增加了线损。既浪费能源,也提高了制作成本。还制造了很多不必要的后患。

请教这个地方的工频直驱与变频控制有什么区别

我之前做的厂房通风这种电缆长度很正常的,厂房顶的排风进风机,每个风机间距十几米,一个厂房顶上十几台风机,从小的排风机3.7,5.5到大的送风机15,22,37,好多小点的排风机电源距离超过100米,都是穿管而且走屋顶的

网友V(2015-02-07):
现场的师傅们下线的时候也通常是按电机的额定电流的二倍来选 的。

网友W:
我们一般1.5KW的用2.5平方的铜线,7.5KW的用6平方的,11.5KW的用10平方的,选的够大吧。

网友X:
很正确,你还得考虑过载电流绝对不能刚好,否则线要烧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