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0):
用B1z-24MT2-D24控制伺服,c0接-24V,y0接PULS-,Y1接SIGN-,PULS+接SIGN+接+24V,这样接线有问题吗,脉冲模式都设置是脉冲+方向的,伺服使能ON,PLC发送脉冲电机不走,直接驱动器试运行,电机可以走。
只前没接触过伺服,没什么经验,找不出原因,请教下各位前辈,高手都有可能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问题。

网友A:
看着没什么问题

网友B:
驱动程序传上来看看,也好帮你分析。

网友C:
看你接线像是没有问题了  你可以下载程序试试

楼主:
后来从伺服监视那看,使能信号没输入,然后在伺服使能这加了个中间继电器,接着就可以运行了,然后又把继电器拿掉,还是可以,接线都检查了好几遍,前后2次接线都是一样的,奇怪了。

网友D(2014-10-08):
先检查伺服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