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韩国MAX变频调速电机或国产替代电机(如照片)

楼主(2014-08-20):
韩国设备原装变频调速电机(MAX),国内能否买到?有无可替代的国产电机?要求电气参数与安装尺寸一致。望有了解的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A:
主要看电机的中心高度是否一致,查电机生产厂家参数或对电机进行维修。

楼主:
原装电机轴承坏了,已更换安装。想新备一个,应急用。网上没找到同样的或能替代的电机。

网友B:
你做备机就购买原装的好了,那样的话就都一样的,没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