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0):
有两台机器,其中有个继电器不断跳动导致充电点组坏了,将这个主板换到宁外1台机器上还是,有趣的是不启动就不跳,启动后就会偶尔跳1下,测量5V电压有4.93V排除排线问题,问题应该在主板自己,该重点查哪部分

网友A:
监视参数看看母线电压多少,稳不稳

楼主:
母线电压540V很稳定,关键是不启动就不会,启动了就会乱跳,踏踏响,测24V继电器电压正常的,宁一台变频器主板换在这上面不跳

网友B:
这种问题还是在于主板供电

网友C:
接触器加滤波试试

网友D:
是否为启动后母线压降过大引起的

网友E:
看主继电器供电是多少发伏的   如果是24的看风扇是否也是24V的  启动时风扇开启可能是风扇不良所致  如果主继电器是220V或者380V查继电器控制电路

网友F:
同意楼上,应该是风扇短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