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0):
谁能大概说说非标自动化设备的配线标准,动力线,交流回路,中性线,地线,24V。。。。

楼主:
黑色:交流和直流动力电路
红色:交流控制电路
蓝色:直流控制线路
浅蓝色:N线
黄绿色:地线
橙色:由外部电源供电的连锁控制电路

这个标准对不

网友A:
非标用线的原则是只要不过载,能用,不出问题就行,有什么线用什么线,或者说自己买了什么线就用什么线,主要是前提!

网友B:
 大致如1楼所说,我们现在做的就是非标.

网友C:
我们做的柜子正如一楼所诉。

网友D:
可以按个人喜好任意选择的。

网友B:
    以前见过:韩国的直流24V正极,用棕色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欧洲标准24V正极为棕色,24V负极为蓝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欧洲标准24V正极为棕色,24V负极为蓝色
  个人比较欣赏这个正负极颜色不同的标注方式.